请教电源出300V的条件

楼主(2012-04-09):
话说是220V交流过整流管,整流桥出来,然后经过电阻分压到两个大电容,但我整流电阻电容都换新的还是才出280V直流,请教调出300V要看哪几个地方

网友:
先查查你的表吧。

网友:
表是60多的胜利,但也不至于差20V吧,和61E对比过,没差这么多

网友:
220*1.414=311
你先把电容焊下来测测电压是多少。。。

网友:
不会吧300V都出不来。就是全桥直到220交流再出去大电容一路通就出来了。

网友:
我想说的是每个地方的市电也有所区别的吧,在乡镇修电源交流经整流桥出来用表量也是250~285之间,但在市区修的时候就有300+以上。

网友:
一、220V的问题
二、桥的问题
三、电容问题
四、表的问题

网友:
这个跟整流桥的关系也有,如果内阻大的话也会造成压降。市电也是一种原因

网友:
           上次遇到两个大电容中间断路,才200v害的我查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