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 头疼得维修经历

楼主(2012-04-09):
   接到一台HP540的机子,   客户说是不稳定 有时开机  有时开不起来,.
   插上电源试机  果然,   有时开机正常,,  有时电流从待机的0.02  到0.25直间一直重复,    这应该是CPU电压不正常所致..
        拆机后,,  裸板加电,  测电压 果然CPU电压没出来///
   找到图纸看了产生时序..

CPU电压是最后出来的。。  那就可以直接查这一块了。。。
  首先测 电感 MOS管  均正常, 没有开路 或者短路。。。   再测,电压,  有公共段电压  管子没有控制。。      很好,  应该是就芯片不正常了,, 顺着找到芯片 是ADP3208
     这机器是 不稳定  应该是空焊了, 所以先加焊了 ADP3208   结果 就好了。。。
      这正高兴勒。。    反复试机  3次后 准备OK 了就装起来的。。 结果  麻烦了。。。 又开不起来,,。  而且 待机也不正常了,。 只有0.01    板上3 ,5V也没出来。。
  这郁闷的  可想而知阿。
没办法 只好继续修咯。   现在没带机了,, 就要修3.5V了   又查 3,5V产生条件。  是U519 也就是TPS51120的。
  查到U519 少了一个条件  SLP_S3#_3R       它是由南桥发出 经R767到芯片U519的32脚。应该市 高电位唤醒信号。。  但是确实低电位。

   难道是南桥出了问题???
     查了 该信号所经过各元件  都没有电压  也没有短路拉低, 看来是南桥没发出信号阿。。
   还是先加焊下桥。。。 上BGA,  果然,电压出来了。。   有喜有悲阿。
  喜的是3.5V出来了。。。 悲的  CPU还是没电。。。     没办法 继续整阿。。
  又查CPU  电压产生条件。。。  发现少了俩阿。。   还是有地方空焊才对。。
  因为他有时又能开起来/。     只能来点狠的了。。 把IO  芯片  都加焊了一次。。。
      终于好了。。。。
   蛋疼得在后面。。。
  3次试机后。。 又G了  CPU电又没了。。。
     头疼了。。  不知道是哪里空焊。。
   在板上查了好久也没发现 。    只能一点一点地试。。。 按着芯片试。。。
  最后 试到IO那一块  问题来了。。。   用力按住IO那一块位置就能开起来。
  看来问题就在这了。。。   发现那一块处了IO   就是些小芯片了。。
IO 刚焊了。  应该就是那些小东西了。。。 全部加焊一次,,,,
    OK 了。。。。
    虽然修好了。 但是到现在也不知道  到底哪出问题。。。。

网友:
是比较蛋痛,整体加焊了

网友:
维修不是有一种焊接方法叫“普焊法”吗!呵呵……就是你这样的

有这么一种名字吗 我又不懂了
学习了,
受教了

网友:
这样都行。。。

网友:
确实挺好时间的   呵呵  修起来麻烦!

网友:
照楼主这么说的话,问题还是因为IO,旁边的小芯片引起的,既然人家刚拿过来的时候待机正常,你试机的时候待机也正常,说明南桥是没有问题 的,后来南阳没有发出S3,可能是别的条件不满足引起的,不过普焊法虽然费时但却直接有效

网友:
修好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HP的机器最垃圾了,,,LZ真细心啊

网友:
    刚开始时是。 在南桥附近的芯片加焊  就好。。。  所以后来  当看到南桥没发出S3的时候  就直接焊桥了。
  一直以为这种问题是桥空焊引起的。。。。
   主要是  一个一个条件去查很慢, 虽说有图纸, 但是也是很费时间的, 一般都是先凭经验 加焊芯片。 不行再按图纸 时序走;。

网友:
看来修机子 还是要耐心的呢。。。

网友:
要我说,板子有变形 不如把板子放到 恒温箱里面 80度 烘个 10 小时。

网友:
修机子 还是要耐心的呢

网友:
呵呵,只要功夫深,都不是问题,学习了。

网友:
楼主,少电压啊这电流跑的,注意硬盘接口旁边的那个IC哦!!!

网友:
楼主三个问题我也都遇上了!是HP 6520s 和540

网友:
没什么技术含量 你的焊接技术不行

网友:
楼主你说明白点//

网友:
上次一片宏基5570的板,裸板正常,装机就掉电,结果是IO空焊VRON脚位,遇到这样的事情比较DT.

网友:
SLP_S3信号不是待机时候开启3.5的吧。楼主的排版有待加强啊、

网友:
我也是这么修的,搞了大半年了,没什么进步,郁闷呢啊

网友:
修好,RMB到手就KO了

网友:
这机器还别说,修起还真有点头痛

网友(2014-06-14):
HP的机子就是问题多

网友:
就要修3.5V了   又查 3,5V产生条件。  是U519 也就是TPS51120的。
  查到U519 少了一个条件  SLP_S3#_3R       它是由南桥发出 经R767到芯片U519的32脚。应该市 高电位唤醒信号。。  但是确实低电位。

这是3  5V的?这机子板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