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玩游戏花屏 Nvidia GTX 560

楼主(2012-04-09):
大家好 我去年8月买了块asusNvidiaGTX 560 显卡,出了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
大家帮忙看看 谢谢了
主板:asusp8p67-m
CPUi5-2500
电源:550W
下面是问题的描述
问题出现的情况很多种
1. 玩3d游戏的时候会在屏幕上出现很多长方形的色块,比如wow和英雄无敌6等等,然后有时候屏幕会变黑几秒,再恢复的时候会弹出个窗口说显卡驱动无响应并已经恢复之类的提示,这之后会出现2种结果,一是长方形色块不见了,二是色块依然存在。但是显卡驱动重置不是一定会出现,我也不清楚什么时候才会发生,上网查了查,貌似显卡驱动重置不是很大的问题,很多win7用户都会出现。

2. 在玩wow的时候,发现水面的材质上肯定会有这些色块,只要把材质效果调低就会消失或者我区分不出来。

3. 发现过用window自带的照片查看器出现几个零星的色块

4. 玩有些3d游戏的时候不会出现色块,例如阿马拉王国,但是发现游戏过程中切出去看网页,有时或者有些网页会出现色块。
以上是我遇到的情况的概述,色块有的是黑的,有的是透明的,详细的请看图吧。但不是玩所有的游戏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尝试过的解决办法:
1. 重装过系统,重装过驱动,驱动是从n卡官网下的
2. 调过主板bios里的电源选项,默认是平衡,我调到过性能(耗电最多的那个)
3. 插到同学的机器上跑过wow,水面材质上出现色块,但是同学是amd的cpu,所以不确定有没有兼容方面的问题
4. 因为插到同学的机器上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硬件本身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送修了2次,但是拿回来还是有问题,我给华硕打电话要求换,但是他们的客服的第3层的员工和我说他们第3次给换的前提是送修的过程中,技术人员确实查出了问题,但是我的卡的记录上显示是没有问题,跑测试也通过了,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到底是什么问题。
5. 昨天看了这个论坛的一个用mats测试显卡的帖子,决定试试,装了powerDos之后确实可以进到ntfsDos(可读写ntfs的dos),但是在尝试运行mats的时候出现了这个  ERROR: Start location (0)greater than end location (0). Mats的文件是放在d盘的根目录vga的文件夹里,dos中运行的时候的命令就是mats

请大家帮忙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貌似发错区了 麻烦版主挪下吧。。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A:
驱动更新,不是更新公版的,必须华硕提供的,如果实在找不到可以修改公版驱动,降频使用,还有就是刷新bios,华硕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有时候主板pci-e供电又会有这个现象~!

网友B:
1,电源不行,供电不稳定。。
2,驱动问题,不是最新版本的就好,一定要适合你这个卡的,最好是用显卡自带的驱动盘来驱。
3,大不了不玩这个游戏。。。。。。

网友C:
驱动的问题面大 还有那个什么DX9  DX10 DX11……的游戏驱动包也需要装

网友D:
八成是显卡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更新,不是更新公版的,必须华硕提供的,如果实在找不到可以修改公版驱动,降频使用,还有就是刷新bios ...

最开始就是用华硕自带的盘安装的驱动 不行
请问如何降频呢?我是小白。。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电源不行,供电不稳定。。
2,驱动问题,不是最新版本的就好,一定要适合你这个卡的,最好是用显卡自带 ...

您好 请问如何看电源供电稳不稳定呢?
驱动最还是就是用自带的盘安装的。。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的问题面大 还有那个什么DX9  DX10 DX11……的游戏驱动包也需要装

已经装了dx1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八成是显卡啦

谢谢 我觉得也是 因为我再同学的机器上跑过wow 同样有水面材质出色块的情况 所以我天天在和华硕打电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您好 请问如何看电源供电稳不稳定呢?
驱动最还是就是用自带的盘安装的。。所以。

欲知详情,请报具体配置,型号,关键是品牌!!尤其是电源的品牌。额定功率,最大功率。。以及新旧程度
用了多长时间。。。 才能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欲知详情,请报具体配置,型号,关键是品牌!!尤其是电源的品牌。额定功率,最大功率。。以及新旧程度
...

主板:华硕p8p67-m
显卡:华硕GTX560
cpu:i5-2500
电源:牌子忘了。。550w功率(应该是最大功率)
所有都是去年8月买的
谢谢

网友F:
感觉像驱动问题,重做下系统不要用集成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像驱动问题,重做下系统不要用集成驱动~

重做过系统了 驱动也是试过很多种

网友F:
我的直觉是你系统不纯净,你集成驱动没安装吧,用主板自带的驱动试试呢,再试试孤岛危机,战地3,使命召唤,刺客信条呢?有无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直觉是你系统不纯净,你集成驱动没安装吧,用主板自带的驱动试试呢,再试试孤岛危机,战地3,使命召唤, ...

我忘了试没试过集成的了 不过刺客信条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主板:华硕p8p67-m
显卡:华硕GTX560
cpu:i5-2500

关键就是电源,,正规厂家的名牌产品,不会虚标的, 如果是杂牌都是虚标。。550W 也就280W都达不到

网友:
本人感觉PCI-E也有问题~不要忘了有X1
X8 X16运行模式~!以前很高的电脑865主板用很好的显卡,老师提示电源不够,但是电源肯定够了,后来查AGP就发现问题的`!

网友F:
系统自带的集成驱动不要安装,装主板自带驱动试试,如果玩其他游戏没有这个现象(多试几个大型单机游戏),如果其他游戏正常那应该不是显卡问题,检查系统。驱动。插口。供电

网友E:
我不是很明白如何判断这个运行模式x1 x8 还是x16?请问能不能给个具体方法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系统自带的集成驱动不要安装,装主板自带驱动试试,如果玩其他游戏没有这个现象(多试几个大型单机游戏), ...

忘了说一点 有的游戏没问题的情况是 n卡有个显卡设置的界面 我如果选让3d程序自己决定就没有问题 如果自己手动选择性能优先的话 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就是电源,,正规厂家的名牌产品,不会虚标的, 如果是杂牌都是虚标。。550W 也就280W都达不到

电源质量肯定没问题 不是杂牌 但是我忘了看牌子了 现在不在家里

网友:
肯定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G:
显卡兼容性问题吧,换额显卡实验下。。。也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兼容性问题吧,换额显卡实验下。。。也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换个显卡?那如果没问题了 怎么知道是卡的问题还是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是很明白如何判断这个运行模式x1 x8 还是x16?请问能不能给个具体方法呢?谢谢

GPUZ~~~~~~~~

网友A:
很多软件都可以看,CPU-Z也可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软件都可以看,CPU-Z也可以看,

好的 谢谢您的回复 但是我不会看 回家后截个图 希望您能帮我看下 谢谢

网友H:
升级最新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升级最新驱动试试

恩 就是最新的 从官网下的

网友:
可能是硬件问题 要不就是内存

网友:
驱动器停止响应  都是显卡本身的GPU有问题  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只能换芯片 或是和厂家沟通  一般售后维修记录超过3次就能换新
这种问题一般情况下是检测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软件都可以看,CPU-Z也可以看,

这个是截图 帮忙看看 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很多软件都可以看,CPU-Z也可以看,

这个事gpu-z的面板 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
去换一块吧,质量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建议把截图拿去让售后看

网友:
依然是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事gpu-z的面板 帮忙看看 谢谢

运行在16X下,正常的`!剩下的只要改驱动额,或者到国外网站看看~!

网友:
我同意6L的话

网友I:
驱动的问题面大

网友J:
换系统还有用官方驱动都试了吗?再不然电源换个功率大些的。。总觉得跟显卡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系统还有用官方驱动都试了吗?再不然电源换个功率大些的。。总觉得跟显卡没有关系?

都试过了 我在同学电脑上也试过了 跑wow时候和我情况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驱动的问题面大

可是我在同学电脑上试过这个卡 跑wow时候出像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