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1.5VSG跳变波形,求助。

楼主(2012-04-09):
原情况见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5605-1-1.html
现在显存+1.5VSG焊盘A1上抓得一个波形,瞬间1.5V又掉回去正常吗?现在焊盘U9上面的T8掉点了,是MAB8不知道什么意思。开机一个光标闪烁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还是显存掉点只会引起花屏不会导致系统不能继续跑,用诊断卡测试会停在 0D或者B2。American的BIOS

网友:
关系小
一个光标闪,准确来说是引导不了或者是当机,为主看看外设,和bios

网友:
引导不了或者是当机?当机什么意思。外设都拔了

网友:
是其他的问题导致 这个电压被关闭。你检查一下  bios 或者 显卡程序

网友(点评):
谢谢。我找找看

网友:
这个问题好整,楼主怎么不用好的显卡代换一下看能不能引导至硬盘,不能的话就修显卡呀,只是显存掉点确实有些麻烦,不过坛子里高人很多,肯定可以帮到你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显卡是焊在主板上的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现在显卡焊盘我已经修好,还是老样子,不知道是显卡坏,还是主板断线了。请问摔坏,这种显卡坏的几率大吗?

网友:
这个应没关系吧。显存顶多是画屏,和闪光标无关。
我的也是安泰信1102CA。这啥测不了这么好的波阿?

网友(点评):
我这个是1042没你那个好呢

网友A:
MAB8应该是一个显存的地址线,要是没有应该是不行了,

网友(点评):
我已经用绿油修复了。还是这样一个光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B8应该是一个显存的地址线,要是没有应该是不行了,

不太明白呢,是这根线的PAD坏了,确定有修好?
那只能是桥的问题可能大了

网友(点评):
那个点在边上我先飞线在芯片上然后用光固化绿油固化那个点,然后焊接上芯片在把飞线焊接到之前找好的过孔上,我用放大镜看应该没问题

网友:
确定好了,这个点在边上,我飞线直接到过空的

网友:
那搞搞还是得从桥来找问题了

网友(点评):
那天找了资料看过。这个1.5VSG 和 VGA CORE 没电压是正常的。因为这个APU有自动切换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的功能。不用独立显卡的时候这两路电压是没有的。机器任然是开机的。所以我判断,要么显卡坏了。要么断线了

网友:
厉害,好多年没有实际操作过,不知道那么细呢。多年前搞过一片能进DOS不进XP的到是显卡到BUS
断线了

网友(点评):
我是初学者。苦于没有配件更换我都丢着了

网友:
难办!只能等你的零件来了,狂换吧。主旨一个,修到报废!或者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