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无限循环英文字母

楼主(2012-04-10):
checking for cd-rom:检查光盘
cd-rom is not found:未找到光盘
checking for usb device:检查USB设备
usb devece is not found:USB设备无法找到   键盘无法用  进不了BIOS  也放电了 还是没用 有时候恩下开机键
啪的一声 主机立刻灭 之前的情况是正玩游戏突然无信号  然后主机还在运行 屏幕就显示无信号

网友:
刷 BIOS了试下

网友:
可能是主板有问题,仔细检查哈赛

网友:
把所有  外用设备的线都拔掉       然后观察主板上是否有  连线的问题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HOHO~~~~~~

婴幼儿用品

网友:
刷BIOS 试试看

网友:
杀毒、重装系统、换一个电源。一般一般的来。

网友:
把所有的线都拔掉,光点主板试试看,就可以查出问题。

网友(2012-06-10):
碰到同样的问题。刷了几个BIOS 都不行

网友:
BIOS有问题 刷BIOS解决不了就换BIOS块吧

网友:
光驱没有,usb没有。干南桥

网友:
显卡坏了了 啦

网友(2016-09-25):
刷BIOS          换  BIOS芯片         我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