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换通用驱动板后有干扰条纹的一次处理经验。

楼主(2012-04-10):
      接修一台长城19宽屏液晶,电源灯亮,背光亮黑屏,不接信号线灯变色,判断是驱动板坏。找一块GM2621通用板换上,电压接在供电+14V上。通电试机有图像,但是有水平干扰条纹;换了两块通用板现象相同。后来把+5V电源接在通用板+5V输入处条纹消失。

直接接5v是不是12v就不接了呢
通用板是12V供电的,接14V电流过高引起有水纹,直接接5V就好了!

网友:
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
我改解码板都5V供电

网友:
改解码板都5V,电源板的取样时取的5V,你用12V供电的话,街上驱动板真正的12V就没有12V了

网友:
还有的电源板,12就是带不起解压板的,可能是12带高压板负载太重了,很好的经验,解压板接5伏

网友:
驱动板的12v供电可以改成5v供电咋改 我是新手没改过 请大哥们讲讲

网友:
只要不是DC供电,驱动板是一定接5V的。如果用12V供电会使5V空载,使电源的工作环境发生改变,出现干扰是正常的,有的电源干脆罢工表示抗议。

网友:
GM2621板上有一个大的带散热片的mos管(好像是MOS管吧),它的右侧脚就是+5V输入,和屏电压的+5V跳线相通。

网友:
改解码板接5V,经验 学习了

网友:
经验 我是新手 小白 要学习

网友:
受教了,没想到电压过高,还能出现水波纹干扰

网友:
受教了。以前改板后出现条纹都处理不了,让客户将就者用,跟客户说通用板肯定不能和原装板比的,换原装板你又嫌贵。
现在终于知道干扰条纹的成因了。

网友:
改板还会出现条纹,,真是受教了

网友:
还没改过.很好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
我记得驱动板一般都5V供电吧,高压板才12V左右供电呢,难道我狭隘了。。。。

网友:
这个还真遇到过。不过只有在开机的时候才能看出来 ,进桌面就不明显了 ,  我都是让客户将就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