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正19显示器反复白屏

楼主(2012-04-10):
机器白屏,偶尔伴随着波纹的出现。屏的供电芯片tps65150确认是好的,vgh和vgl白屏的时候是没有的。一路检修,后来查到tps65150过来的一个经过一个0欧电阻的大滤波电容有问题。之所以说它有问题,是经过一个个元件拆掉,通电检测出来的。换之,it is ok。测试,没问题,烤机,大半天后,上面出现了波纹,再关在开,居然白屏。法克。(有波纹是信号受到干扰,非电源板部分)在笔记本料板上找了个公共点上的耐压值大的电容,狐疑的换上去,我有预感。不是该电容滤波导致的,白屏vgh 23V肯定没有的。有什么东西把它拉低,但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想不出来。电子元件我一个个代换过,找出那个有问题的电容。测试一天后,除了发现机器有点小烫,隔一夜再开机——白屏。vhg应该直接送到屏上的,通过走线大致猜测。白屏VGH肯定被拉低。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费解。求大神指教。。。。。问题又回到原地

网友(点评):
白屏不是VGH被拉低了,而是VGL被拉高了,拉高到了0V~~~~~~~~,你换了电容之后,不妨把那个靠近DC/DC芯片的电感也换了,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点评):
我以前发过一个贴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12822-1-1.html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换屏线啊!

网友:
换块驱动板试试啊.不行就换一台好了

网友:
(有波纹是信号受到干扰,非电源板部分)你是怎么确认的?

网友:
屏供电是否有供电,有就查屏的事!

网友:
建议用点屏套件点上一天看下是不是屏部分的问题

同意楼主: 2.0 反对楼主: 1.0

网友:
同意楼主: 2 反对楼主: 1

网友:
要么就用通用板测试下屏。。或者换条屏线试试

网友:
屏线更换,多试几条,有时插反也会白屏,插反以后测驱动板!

网友:
先确定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A:
这里竟是一些不疼不痒的回复,就你的图标看着挺眼熟的。
我一次性说清:之前也在论坛上搜索过,显示器出现波纹。能够引起波纹的:是属于信号干扰。
别问我为什么,实践中得来的。显示器之前有波纹,明知有问题,但是找不出来。很是头疼,各个元器件都量过,表面上没问题。于是一个个拆,拆一个记住位置,然后通电测试,接着继续拆,之前拆的装上。找到了元凶,电容。我换另外一个,问题彻底解决。
现在机器是,我点了一天,找半夜。机器不出问题。晚上关电闸,第二天点的时候·····
麻痹的白屏。

VGA数据线不过关也会出现水波纹,你有换过吗?最好用三星原装15通线测,还有电源部分,感觉水波纹这个应该不是问题.所以让你干脆全部用电屏套件确定是不是屏部分导致水波纹的问题
体谅点哥们 。都是从新手过来的,可能他们判断问题没有那么明确,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竟是一些不疼不痒的回复,就你的图标看着挺眼熟的。
我一次性说清:之前也在论坛上搜索过,显示器出 ...

你应该看看线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是给屏供电的管子坏

网友:
单单没23V是不会白屏的  你还是重点检查屏升压电路。

网友:
屏线.电源(5V低,重点查大电容).VGA信号线(波纹,缺色,黑屏).驱动板.逻辑驱动板.曾经遇到驱动板主芯片性能不良思考也需要时间的....

网友(2012-05-16):
我白屏修的多了,贴片滤波是坏的最多的,芯片其次,电感第三,有波纹你的看法是对的,是电感的波形不对,也就是PWM信号不稳定,用示波器一打就知道了,一个个排除呗,有示波器能秒杀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