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如何破解系统的登录密码

楼主(2012-04-10):
在不破坏密码的情况下就能查看到系统的登录密码!支持XP  Win7。 win8不行!

首先你要有个U盘,然后制作一个U盘启动,U盘启动必须带有“Konboot免口令模块”这个DOS程序。电脑店u盘启动 晨风U盘启动都可以

用U盘引导后,然后选择“Konboot免口令模块”。  然后就会自动引导系统,(有的U盘启动会返回启动菜单,直接选择从硬盘启动)

如果你是XP系统,那么就会直接进入系统,如果是win7,但还会提示输入密码,这时候你随便输入什么密码都能进系统。

重启后,密码都会恢复。

进入系统后然后打开network password这个软件(附件有)

密码就知道了,知道这个密码后重启电脑你输入这个就能进系统啦

网友:
支持

网友:
原始密码能知道吗?方法也有很多

网友:
早都知道了 杏雨梨云就支持WINGDOS8

网友:
有个软件在pe下可以干掉bios密码,什么密码都是浮云!

网友:
楼主说的是系统密码,不是COMS密码。
是什么密码?

网友:
这个很多PE里面有的

网友:
怎么提示有木马呀

网友:
因为这个是绿色软件,我把多个软件压缩成一个自解压文件了。所以就报毒

网友:
原来就试过。不怎么好用

网友:
恩,很实用,多谢楼主

网友:
不通用,那个konboot在一部分机子上蓝屏。。。

网友:
俺也很早就用了,,,

网友:
还是习惯用大白菜

网友:
不错 很实用, 下载了哦。

网友:
弱弱的问下,貌似老毛桃PE里边没这项功能

网友:
资料有木马  大家注意了

网友:
这个是雨林木风的 启动嘛

网友:
这次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网友:
只破过XP的登录密码,windows7的最近才用没试过

网友A:
平时都是用别的工具直接改密码

网友:
我用 杏雨梨云,有这项功能,感觉杏雨梨云的PE很好用

网友:
学习学习,先看看好用不呀。

网友:
早就用过了,

网友:
PE 下能运行吗?

网友:
好像不错哦,下载了!

网友:
非常实用的工具

网友:
貌似还是有点麻烦,如果集成在DOS里面好点吧?

网友:
还有这东西啊   学习了

网友:
我本人还是喜欢直接干密码,来的方便

网友:
我用的就是电脑店u盘启动在哪项里。找“Konboot免口令模块”

网友:
技术贴,绑定~~~~~~~~~·

网友:
好久没见到过这么俗的密码了。。谢谢楼主,我还不知道免口令模块是干啥的

网友:
这个软件我多了,在系统下、PE下、 DOS 下的软件我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时都是用别的工具直接改密码

直接修改密码,那别人不就知道密码被人破了吗!!

网友:
叫做hacktool不能叫木马

网友:
不错的功能,还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