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待机0.095求助

楼主(2012-04-10):
华硕X81S待机0.095不触发,待机太高肯定有短路,发现待机芯片TPS51020发烫无3v 5V,从料板拆了一块换上去还是一样。22脚+5VAO只有1.9v,22脚对地30k,测22脚关联元件都正常,把22脚关联全部拆了也只有1.9v。而把22脚挑起却有8.5v电压。这个时候待机0.004。22脚对地30应该也正常的吧?现在没有思路了怀疑料板的tps51020有问题。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0.095待机应该不算高吧,

网友:
22脚相连一个5V转3V线性5脚器件
及3V后级,一般到EC,BIOS,南桥,一一排除吧.EC大面吧,
干吧.

网友A:
我把线性5脚器件和EC吹下也是一样的,南桥还没有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把线性5脚器件和EC吹下也是一样的,南桥还没有动

5脚的吹下来后,22焊回去,看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5脚的吹下来后,22焊回去,看看电压.

试过了还是1.9v

网友B:
可能还有后级没有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还有后级没有拆吧

后级就这几个东西,都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
看样子要东南桥了

网友:
我也感觉应该动南桥了

网友:
下掉南桥还是一样,电流无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