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VF进水维修

楼主(2012-04-10):
一华硕进水机、修得纠结呀、、问题不是一般的多、此机子进水有一段时间了、且客户一直都还在用、心想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才对、奶奶的、哪知道拆开一看、多处元器件腐蚀且掉件、

不用说烤板一小时、在修、等过了一段时间、把板取下来、量了个大电感的对地阻值、、都还正常、接下来就找图纸、找点位、、在网上找了好几个才找到一个一样的、此机是3代内存、还很新、、上点位和图纸发现掉件的地方是待机芯片的主供电、 6脚VIN、和几个电容、、、飞好线以后感觉基本都正常了、就通电、待机0.008正常了、按开机键、电流一下就彪到0.65、心里想呀应该是好了、马上上U、内存、按开机键电流一下就串到1.04了、一次跳变都没有、想这种情况都会抱着侥幸的心理先去刷刷BIOS、但是运气不好呀、、刷了还是一个了样、、那就查吧、、经查发现没有CPU复位、南桥已经发了总复位出来、但北桥去没有发出CPU复位、查了下桥的供电等条件、都有、就开始考虑上BGA了、由于是进水机直接跟换新的桥、换了还是一个了样、、、修到这里就没有思路了、一放就一天过去了、、、第二天就请教了下别人、在查发现板子还有断线的地方、+3vs断线

飞线接好、上CPU、内存、亮机、本以为就这样好了、那知道装好以后还有问题、开机刚出华硕图标就掉电、进BIOS正常、哎、怎么就那么多问题呢。有拆机修吧、IO附近进过水、本想换个IO的、但是实在没有把握换了能好、还是先加焊下吧、加焊了按开机键居然不触发了、不是吧、就那么倒霉呀、加焊下还不触发了、既然不触发就按不触发的思路来修吧、先看看开机键上有没有电压、一量没有、打开点位和图纸查找、发现有断线了、纠结呀、有补线、线补好了以后,开机呢触发了、且一切正常。

网友:
休好了也不稳定的,还不如直接换班,我这里有这种主板,要的话我700快钱出,不包运费,换过显卡,主板是F81SE, SIS的芯片组

网友:
还修过的要700、、我没有修过的600全新的都能拿到、、、、、、

网友:
腐蚀这么严重 直接换板子呢,,,,

网友:
怎样赚钱怎么搞就行了

网友:
不如换板了,修好了也用不几天呀。

网友:
你那里找的图纸,我也正修这个板子。能发个给我不?39581045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