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TRAVELMATE 3000用电池正常,用电源就蓝屏死机。

楼主(2012-04-10):
我有一台宏基TRAVELMATE 3000的12寸小本,用电池使用正常,接上电源就蓝屏死机。系统换过了还是一样,所以确认是硬件故障,但就是不知道哪里可以修且价格合理的。

网友:
求师父指教,指条明路。谢谢!~~~~~~~~~~~~

网友:
换一个电源适配器试试看呢。

网友:
不知道你是在什么地方?起码也要留个地名吧,北京的找我吧,比外面要的少点

网友(2012-08-06):
我现在也有一样的问题,想请有维修这款机子经验的师傅维修,当然是价格实惠的。我在福建泉州。有这方面经验的可以联系我,加我QQ:49747226

网友:
你那个是不是换了外接电源引起的?

网友(2013-01-08):
是主板问题,到电脑你在的电脑城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