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监控在副显示器上显示

楼主(2012-04-10):
一主机带两台显示器,想在副显示器上单独显示监控画面,但监控软件无法拖动怎么办?

网友:
显示属性面板,把付显拖到前面。。设置为主显示。
另外,如果是ATI的显卡,CCC里有设置,也可以进行快捷揵设置快速调换两个桌面。。

网友:
监控软件是无法拖动到副显的!但有一种软件可以把一台机变成两台机使用,一台主机、两个显示器、两套键鼠,楼主百度一下:拖机”软件BeTwin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是电脑克隆吧?很垃圾的不好 我这里都有。

网友:
监控没试过,只试过一个放电影一个玩游戏,在显卡驱动中设置下再拖动到副显

网友:
显示属性面板,把付显拖到前面。。设置为主显示。
另外,如果是ATI的显卡,CCC里有设置,也可以进行快捷揵设置快速调换两个桌面。。
正确

网友:
这个我看见过专业做监控的搞的 也不知道怎么设置的  是监控主机接一条网线到路由  然后在另一台电脑接到路由 电脑上装的终端软件就可以看到监控主机的画面。

网友:
远程监控。。一般来说设置里打两勾就可以了。。
不过这个需要两台电脑。

网友:
要求太高了,建议还是使用网络监控吧。正常情况下用显示共享器的,副显是只能看的。只有两台电脑的用网络登录的才可以自己控制。如果你想让除主电脑以外的人只能看部分画面你可以设置多个用户名及不同的密码。管理员密码不要再用默认的。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分部门查看了

网友:
我顶
我每天看贴无数,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财产都比我多,于是我就把这段文
字保存在记事本里,每看一贴就复制粘贴一次.顺便帮LZ把贴子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