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N-LA主板问题

楼主(2012-04-10):
一块HP机上主板,A8N-LA开始一插电源风扇就转,后把南桥吹一下就可以起动了,但进入系统后没有声音,有图标,设备管理器上有设备,没有网卡,无法上网,请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谢谢!软件没问题!没有找到设备啊!网卡。

网友:
网卡由南桥控制的嘛   也许南桥虚汗了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查南桥
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