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MD GPU测试程序

楼主(2012-04-10):
AMD测试用什么工具?哪位高人有AMD 显卡的测显存的程序望能支持!

网友:
没测过,也没见过

网友:
第一,这种软件是针对核心的,是检测核心与显存之间数据交换故障的,不是什么测显存的程序。
第二,这种软件有很多版本,核心不同,版本也就不一样,多数不能通用。
第三,A卡软件是RV系列。修卡的多少都有一些。软件多的不一定就是高人,手上软件少的也不一定就是低人。这个不是评论的标准。

网友(点评):
这些软件都没有的,肯定是乱修的

网友:
偶从没用过这样的软件

网友:
我也求啊,hd5 hd6系列的,你们有吗,我出钱买

网友A:
ATI测试全系列显存我有,但出卖就算

WJC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I测试全系列显存我有,但出卖就算

能否请哥哥发一部分让我们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