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内存出错的几个解决方案

楼主(2012-04-10):
 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的人有时会遇到这样的错误信息:

  「“0X????????”指令引用的“0x0000000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或“written”」,然后应用程序被关闭。

  如果去请教一些「高手」,得到的回答往往是「Windows就是这样不稳定」之类的义愤和不屑。其实,这个错误并不一定是Windows不稳定造成的。本文就来简单分析这种错误的一般原因。

  一、应用程序没有检查内存分配失败

  程序需要一块内存用以储存数据时,就需要使用操作系统提供的「功能函数」来申请,如果内存分配成功,函数就会将所新开辟的内存区地址返回给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就可以通过这个地址使用这块内存。这就是「动态内存分配」,内存地址也就是编程中的「光标」。内存不是永远都招之即来、用之不尽的,有时候内存分配也会失败。当分配失败时系统函数会返回一个0值,这时返回值「0」已不表示新启用的游标,而是系统向应用程序发出的一个通知,告知出现了错误。作为应用程序,在每一次申请内存后都应该检查返回值是否为0,如果是,则意味着出现了故障,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挽救,这就增强了程序的「健壮性」。若应用程序没有检查这个错误,它就会按照「思维惯性」认为这个值是给它分配的可用游标,继续在之后的执行中使用这块内存。

  真正的0地址内存区储存的是计算机系统中最重要的「中断描述符表」,绝对不允许应用程序使用。在没有保护机制的操作系统下(如DOS),写数据到这个地址会导致立即当机,而在健壮的操作系统中,如Windows等,这个操作会马上被系统的保护机制捕获,其结果就是由操作系统强行关闭出错的应用程序,以防止其错误扩大。这时候,就会出现上述的「写内存」错误,并指出被引用的内存地址为「0x00000000」。内存分配失败故障的原因很多,内存不够、系统函数的版本不匹配等都可能有影响。因此,这种分配失败多见于操作系统使用很长时间后,安装了多种应用程序(包括无意中「安装」的病毒程序),更改了大量的系统参数和系统档案之后。

  二、应用程序由于自身BUG引用了不正常的内存光标

  在使用动态分配的应用程序中,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程序试图读写一块「应该可用」的内存,但不知为什么,这个预料中可用的光标已经失效了。有可能是「忘记了」向操作系统要求分配,也可能是程序自己在某个时候已经注销了这块内存而「没有留意」等等。注销了的内存被系统回收,其访问权已经不属于该应用程序,因此读写操作也同样会触发系统的保护机制,企图「违法」的程序唯一的下场就是被操作终止执行,回收全部资源。计算机世界的法律还是要比人类有效和严厉得多啊!像这样的情况都属于程序自身的BUG,你往往可在特定的操作顺序下重现错误。无效光标不一定总是0,因此错误提示中的内存地址也不一定为「0x00000000」,而是其它随机数字。如果系统经常有所提到的错误提示,下面的建议可能会有说明 :

  1.检视系统中是否有木马或病毒。这类程序为了控制系统往往不负责任地修改系统,从而导致操作系统异常。平常应加强信息安全意识,对来源不明的可执行程序绝不好奇。

  2.更新操作系统,让操作系统的安装程序重新拷贝正确版本的系统档案、修正系统参数。

  有时候操作系统本身也会有BUG,要注意安装官方发行的升级程序。

  3.试用新版本的应用程序。

  Mode:

  将虚拟内存撤换

  答案:

  目前为止是肯定的,也就是如在下次冷天到来时亦没再发生,就代表这是主因

  追加: 成都电脑维修培训学校cdxcnote.soxsok.com/

  如果你用 Ghost 恢复 OS 后建议 删除WINDOWS\PREFETCH目录下所有*.PF文件因为需让windows重新收集程序的物理地址。

网友:
收藏起来,,备用

网友:
内存太烂吧,OEM的也许会

网友:
学习中。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有用的操作,除了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