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F4000开机无显,求教啊!

楼主(2012-04-10):
版号U50SI1。INTEL集显,SIS芯片组。现在电流是上直接上到0.6不到,无跳变,但是会反复重启,也关不了机。ADS#有了,没有LAD0。南北桥都已换过,IO也换了,BIOS也刷了,故障依旧,希望有谁可以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CPU核心供电芯片有问题也会影响的

网友:
SIS的桥不太好做,也可能你换的桥自身不好呢,

网友A:
内存有没有换过啊

网友B:
换根内存试一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有没有换过啊

我倒也希望这么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根内存试一哈

我倒也希望这么简单

网友D:
你插上貓試一下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吧  那刷过BIOS 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插上貓試一下

我老鼠都试过了

哈哈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观察主板的电容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倒也希望这么简单

额????还不行吗

网友E:
内存槽也会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还不行吗

不行啊,这么简单我就不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槽也会影响的

问题是LAD0都没有波,要是槽有问题的话,至少要有一次波

网友:
搞一下北桥试一下,

网友:
貌似不过内存,内存SPD3.3V有吗,

网友:
唉,我手里这块板和楼主说的现象一模一样,加电到0.5,然后反复重启,楼主修好没有啊。

网友:
哪还是换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