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做BGA不短路的方法

楼主(2012-04-10):
七彩虹9600GT,开机不过显卡,把显卡做下BGA能进系统,能听见系统声音,就是无显示。测量显卡芯片上有2个电容短路 ,貌似显卡下面连珠。取下显卡芯片不短路 。再做还是那个电容短路 。这样做了3次都一样 。目测PCB板上没掉漆,就是做不好 。你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点评):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怀疑核心问题、PCB问题、工艺问题。做三次都不行,不会不注意这些吧?难道就不会有其它原因吗?能说明是什么供电短路吗?小电容都是供电端的高频滤波。

网友:
对好位,,锡球融化了,手的动作不要太大。

网友:
对好位,掌握好焊接温度,剩下的就是经验了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核心短路,条件允许就换个试试吧。。

网友(点评):
"取下显卡芯片不短路 "------------楼主的原话。

网友(点评):
你看清楚喽,取下后芯片不短路,他量的是核心上的电容端。

网友(点评):
那就是PCB引起的哦

网友(点评):
失败了三次,这些不会不查吧?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不是核心、也不是PCB,更不是工艺问题。动动脑子想,就不会有其它原因了吗?

网友:
锡球融化了,手的动作不要太大。

网友:
呵呵,量一下核心阻值是多少 啊〈〉11期荣生,发现你的水平很利害。。你问他一下,阻值是多少啊,他是新手。自己不动脑子,还点评。。

网友(点评):
说得很清楚了,是在研究短路的问题,拆下核心不短路,装上就短路。怎么就看不懂,还纠结什么阻值多少干嘛?

网友(点评):
你怎么知道人家是新手啊?新手能做三次核心不把核心搞坏?那什么样的才是你这样的老手呢?到底是谁不动脑子啊?

网友(点评):
再怎么样的新手,人家还是知道什么是短路的,而且说的是连续几次装上、拆下来测量对比的结果。

网友:
遇到过同样问题,期待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测一下PCB板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搞过一块XFX问题和楼主说的差不多,拆核心下来没短路,PCB也没短,一装上去就短路了,后来只能找个其它PCB用,才搞好!

网友:
其实做BGA我觉得大部分还是得靠经验的。。。

网友:
之前修过两片avocent的板,拆下正常不短路,装上去又短路了,后拿 下来,慢慢查看PCB,发现其中一过孔脚掉膝,离短路的另一脚很近,后补绿油,再装上去就pass 了

网友(点评):
楼主做过三次了,不会不认真检查,说了,没有掉漆之处。可能还有其它原因。

网友:
作BGA很难做到下一次同一脚连锡的……。

网友(点评):
谁也不知道是不是同一脚连锡,只不过是同一个供电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说取下不短路,装上去又短路 那不就是核心??

他说的(在做)是在重新植株加焊到显卡上去吧?? 那就测试跟电容相连通的脚位,在对照PCB上面的焊盘查看是否有问题? (到底会不会相连我没试过),没掉漆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吧??

网友B:
这个问题貌似是PCB的问题 ,我有块主板也是同样的芯片同一个板,做了不下5次照样短路 ,把这个芯片换到其他板上一次成功 ,芯片AMD的 ,我还以为是把芯片搞坏了,原来是PCB的问题 ,但是也看不出掉漆之类的 。做BGA是要耐心和经验,细节是成败的关键 。经验是慢慢的摸索出来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貌似是PCB的问题 ,我有块主板也是同样的芯片同一个板,做了不下5次照样短路 ,把这个芯片换到其他 ...

发给我看看,什么回事??

网友:
我大胆假设下.你的显卡显存位置短路.但因为没有连接所以上去就能过.上上显存就不过
或者是你显存坏了.同上.

网友(点评):
如果排除那些PCB、连锡、工艺等原因,可能就是你所说的这种原因。但是楼主说的是核心,不是显存。不清楚核心上是否也有你讲的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DDR3的显存,VDD和VDDQ在芯片上不相连,但是在PCB上通过连线或电感相通。

网友:
       楼主啊,有人说你是新手,你有没有拆下核心测量过那个点的阻值?我想,你连G94这种0.5球的核心都可以三次五次的做而不将其弄坏,这样的新手也太厉害了,总不会连什么是短路都不清楚吧?

网友:
  首先测量显卡芯片上的电容是否短路要在 没焊接之前测量,没有焊到板子上之前如果就短路了就不要再焊接了,另外焊芯片之前约好仔细观察整个的焊盘的面 是否很平整,是否有鼓起的地方,轻微的鼓起也是很要命的,另外在确定显卡芯片是好的情况下在逐渐加热,温度不要太高,不要急于让芯片的锡球融化 ,加热的太快会造成芯片的某一角先落下容易造成连锡!个人经验!

网友:
讨论真激烈啊,我是来学习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