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4000本子,哪位有图纸?现在是电池装上不能触发开机,单用AC电源可以开机

楼主(2012-04-10):
   芯片组是SIS的,电池装上也不充电,不能触发开机。单用AC电源,取下电池可以正常开机。应该是充放电电路的问题,但没有图纸?板号是:V30SIX Maub BD Ver:C, PN:37GV3000-C0

网友:
先换块电池,试试  在去看电路吧

网友:
    电池测了一下,正负极没有电压输出(不知道神舟的电池是不是单独测电池有没有电压输出?),国产电池一般单独测电池是有电压的。
   电池如果是坏的,应该是不充电,怎么会引起不触发呢?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我自己顶起来。手头也没有电池。

网友:
是电池的原因,电池把SCL和SDA总线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