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2 发热掉电请教

楼主(2012-04-10):
一台HP 的TX2本本,AMD芯片组的,开机运行半小时左右,19V输入的MOS管和它相连的二极管发热非常的利害,马上就掉电了,重做南北桥后还是一样。南北桥和CPU的热量都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保护电路的场客发热呢?

网友:
发烫,你就直接干桥?  太。。。

网友:
HO ~wuyu 无语啊

网友:
裸板上U什么温度

网友:
有器件短路了

网友:
晕死,这种也要干桥,我没有修过你说这种机子,不通通常我摸到哪儿烫可以考虑换一个功率大一点的试试,温控电路大多保护CPU,也有些过流保护,不好说,自己看着办

网友:
哈哈,因为一开始还没有发现是在那边发热,一直以为是在CPU跟北桥方面发热,所以干了桥。后来发现是上自身的屏的时候就发热的利害,外接显示器的时候发热正常,拆开屏不接LED时发热也正常,接上开机亮屏后马上发热,其实不是保护的MOS管发热,是在它旁边的一个100A的电感和一个小帖片IC:G5108发热非常利害。换IC故障一样,最后把100A电感换了问题解决了。已测试一天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