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电源电压正常无法开机

楼主(2012-04-10):
空载短接绿黑测各项电压都正常,12V 5V 3.3V 5VSB,PG都正常,接上主板点PW-ON无法开机.折开之后电容目测无涨爆。IC339+7500的,各供电都OK!接上板后强行短接绿黑线。电源自动关机!无从下手!

主板绝对是好的。

网友:
换个电源能开机吗

网友:
估计有短路造成是电路保护了

网友:
先把大电容拆下来测量一下,确定不是大电容坏的话,再检查开关管

网友:
要带载测试,接硬盘或光驱,不用接主板。

网友:
可能是电源负载能力太差。

网友:
有示波器没有,测一下5V紫色的主供电呀看正常不。用的点波最好测了,一个点就是好的。拉动的话就换那个中间的电容呀~!技展的电源多是这个毛病了呀`1

网友:
先换个电源看看主板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个坏的电源

网友:
先查查主板上别的地方有无短路 比如网卡声卡

网友:
主板上有短路,查下各供电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有两种情况吧,一、主板有短路 二、电源负载能力差。

网友:
楼主表述不清楚啊

网友(2012-09-08):
即然主板是好的,问题100%在电源上

网友(2012-10-12):
电源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