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不一般的怪问题

楼主(2012-04-10):
一块SL410集成的主板,待机0.01,3V5V正常,按开关没反应,却有3.V-0-3V的跳变,但电流0.1不动,电源灯不亮,碰下南桥晶振能开机,整机电压都有正常,但不亮,此时用电源板能关机,在待机时量IT8502的电压,待机电压都有,可为什么在待机时,RSMRST#,DNBSWON#,S5—ON都有了3.3V的电压?换过南桥,换过IT8502,换过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是一样,有没哪位高手碰到过这种情况还请多多指教? thinkpad

网友:
此机bios参与触发,看看bios有没有波,不行就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呵呵,刷过也是一样的

网友:
看你的机器现象 南桥可能性大点 建议再换个好的看看
要不就可能是IO那个信号有点轻微短路。也就是那个输入或输入信号不稳定 。如:S5-ON开关信号驱动线路上那个元件不良。
建议你查查看不见板子不太好说 应该和BIOS关系不大

网友:
南桥能确定是好的的了,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这机器南桥晶振爱坏,

网友:
楼上写的拿些都没好的话你 顺便看一下小电池

网友:
BIOS到EC的线氧化了吧,,量量阻值看看,,对着好板。

网友:
现在手里有台这个机器  掉电维修中

网友A:
建议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看有没有断线

请问是哪里断线?

网友B:
换BIOS模块实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BIOS模块实施

呵呵,也换过了,不行

网友:
是啊,我维修都是先刷BIOS的

网友:
我感觉呀,应该看一下,bios有没有断线,只是猜测,要么就是那里保护了

网友:
这机器应该是后即有轻微短路,,仔细查下

网友:
换充电IC呢

网友C:
充电芯片也能确定是好的,我已换过,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芯片也能确定是好的,我已换过,呵呵

修好了通报下怎么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