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整的的焊盘爱掉点呢???

楼主(2012-04-10):
如题,希望大家可以讨论一下经验......

网友(点评):
烙铁和烙铁头质量不好,也是一个原因

网友:
温度没控制好

网友:
1、烙铁温度不准
2、烙铁功率不够
3、蛮力

网友:
不要用吸锡线,直接用烙铁拖平,轻轻的,不要用蛮力

网友(点评):
可以用吸锡线,如果要用必须把烙铁的问题提高点

网友:
我也是。不用吸锡线。能托平吗?

网友:
    如果觉得烙铁温度不够,可以先用风枪先加温一下!
   然后在用烙铁和吸锡线!
   我基本上不用吸锡线吸焊盘,我都是用烙铁直接除锡!

网友:
焊台功率不够,回温慢,开高温就容易造成掉点,不便换焊台的话就用窄一点的吸锡线,宽的导热很快噢。

网友:
嗯,谢谢大家,应该是我烙铁功率不够了,我用的是ATTEN936b的,天一冷,好长时间温度都上不来,唉,我想我该换个无铅的了。。。。。。

网友:
玩焊接必须要有一把好烙铁啊,我的白菜白光明天就到手了,都说比936好用,期待效果。

网友:
要加焊膏,焊铁温度调到400度以上

网友:
温度高了 容易焊掉焊盘 用力大了 也容易掉

网友:
1、要加焊膏
2、掌握温度
3、平时多练习

网友:
1、烙铁温度不准
2、烙铁功率不够 轻轻的,不要用蛮力

网友:
我的是讯维936  60W的,功率够吗?感觉焊锡都没有完全熔化,是不是焊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