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硬盘缓慢解决方法

楼主(2012-04-10):
遇到两台东芝笔本记,装系统,运行程序,反应都很慢,换过硬盘就好,用MHDD扫描都是正常的,也能装系统,但装一个系统要半个钟以上,装好也能用,但就是反应特别慢,硬盘都是东芝,MK3265GSX,这是什么情况呢,硬盘坏了还是可以救???

网友:
也有可能是硬盘部分固件出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是硬盘太老了,要清理一下硬盘使用时间才行。

网友(点评):
请罗工说下步骤,小白等待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东芝硬盘,请人用pc3000UDMA做好的

网友:
数据线换一条试试看,或者接口处理一下,我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