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子只要开QQ视频就要黑屏

楼主(2012-04-10):
只要开QQ视频显示器就要黑下,马上又恢复正常,过一会又要黑下,换过视频头,显卡驱动,都一样,尤其是刷新率越高黑的频率越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显卡
黑屏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吧~~~~

网友:
换过内存吗。换换内存试下!

网友:
擦下显卡和内存的金手指试试

网友:
如果没有重要数据 软件 就重装次系统吧。先软后硬

网友:
先把内存插下,不行就换个系统吧

网友A:
多半是驱动问题了,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你什么显示器?···········LCD LED 刷新60就可以了!~

网友:
驱动有问题/

网友:
是笔记本吗?牌子型号都说下不说帮不了

网友:
有可能要重做硬盘、重做系统……

网友:
改下分辩率试试

网友:
可能显卡驱动没装或是装的不对!

网友:
不知道跟QQ版本有没有关系,呵呵,卸载重装个,要不就重装个系统

网友(2014-07-19):
我有一显示器,正屏 有点类似啊。 网站看视频不全屏还OK,一点全屏就黑了。显示器不断重启,一点开暴风影音 显示器立马重启,关掉暴风影音又OK了正常显示。 这是为什么?

网友:
看看内存的占用率!一般内存小了,会这样,加条内存看看!

网友B:
换一个摄像头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