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一下

楼主(2012-04-10):
电阻越大电压越小还是电阻越大电压越大?

网友:
貌似。。好像。。。可能。。。。应该。。。。也许。。大概。。。估计。。。电阻越大,电流越小
抱歉刚同事告诉我 我看错了,你问的电压。我看成电流了呵呵 。楼下的是正解。3楼威武

网友:
串联来说,电阻越大,它所分配的电压越大,而串联电流都相等与电阻无关;并联时,电压相等,电阻越大则电流越小。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咯

网友:
U=I*R  这个公式大家都会的 U是电压 I是电流 R是电阻
假设I是不变的,R变大,R*I的乘积就是变大的,也就是U变大,变小的情况也是这个道理
就跟2*2=4 3*2=6 100000*2=200000的道理一样。。。
解释这个难度很大的兄弟。。。。。

网友:
这个是要分电阻是串联还是并联的来说的。

网友:
没看帖子之前知道 看了之后就迷糊了

网友:
还是先学学电工基础吧,会对我们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