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s800-vm奇怪问题··

楼主(2012-04-10):
     开始的问题是CPU 供电芯片坏了···换掉后 可以点亮···  而且还进系统用了几个小时···
今天早上的时候又点不亮了·· 问题跟上次差不多···但是 换的供电芯片是好的···我反复试过N次了·· 、现在的问题是··冷机能点亮·  点亮之后 CPU 电压就没有了·再开 还是没有供电·· 但是 冷一会儿 再点 又能亮了··· 亮了之后CPU供电又没有了··

网友:
换CPU。检查座子。

网友:
试过了·· 座子我都在BGA机子上加焊过了 ··

网友:
CPU供电的固态滤波电容也有可能坏呀!

网友:
也都换过了··  我怀疑还是座子的问题··  我加焊过后才有上面的问题··· 没有加焊前   整死都没有电亮一次

网友:
那就换个座啦

网友:
拆个旧坐子换上,还是以前插针那种坐姿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亮的时候跑什么码  各电压和正常时候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它是在点亮的时候      有时候点亮3秒···有时候能进COMS    但是进去后 也就1.2鸟就熄掉了 而且CPU电压突然就没有了 数码卡上的读数 还是停在点亮的这个数···  75····00

而且在它不亮的时候拔掉·在点也是没有CPU电压的   其他电压正常···必须要歇几分钟再点 才能亮··就是这样反复·

网友:
换个座子吧

网友:
换过CPU吗?

网友:
CPU肯定是换过的·····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坏了,加焊一般就算好了 用的时间也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