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600GSO384MB 跑26不亮

楼主(2012-04-10):
今天收一客户昂达9600GSO384MB 192位显卡,测试显卡跑26不显示不报警,这片显卡温度高GPU烧虚焊的特别多,心里不里是GPU虚焊了吧,上BGA加焊后测试还是一样跑26不亮,以为这个GPU个头比较大没有做成功?又重新加焊了一下还是一样的问题!有路过的高手给点指点吧???BIOS重新刷过了还是不行!测GPU1.2V显存1.8V,手头有一片一样的显卡,不敢大动,测各项阻值于好显卡一样,现在跑26-28-2B,好的显卡跑完这些又跑3X然后滴一声就显示了,而这片只跑到2B再了不动了。用手去摸GPU独立供电MOS管外(些卡用的是8802电源管理芯片,三相GPU供电)温度比好显卡要高一点!

网友:
看了很多帖子,大部分都是把显卡拿来就加焊,觉得这方法不可取啊,应该先测一下电压,跑一下线路啊,至少也要看看几个常规电压是不是正常,然后再决定是不是加焊啥的

网友:
是有可能是显存哦,但是怎么知道哪个坏了呢,
开个玩笑,你不知道多数都是做烧烤出身的?职业习惯。不过说正经的,这种故障电压基本没有大问题。

网友:
同意二楼的做法

网友:
不怕大家笑话,小弟以前就是买烤肉的,现在改行过来烤显卡,运气要是不错还能烤好几个。。嘿嘿。。。。 建议你在主板上插上喇叭,那个能帮你判断到跑26有没过核心,还有就是检测门信号。。

网友:
我倒是感觉换个显卡试下

补充内容 (2012-4-11 13:25):
显卡主芯片

网友(点评):
有点搞笑哦,应该在整机板块

网友:
测GPU1.2V显存1.8V,手头有一片一样的显卡,不敢大动,测各项阻值于好显卡一样,现在跑26-28-2B,好的显卡跑完这些又跑3X然后滴一声就显示了,而这片只跑到2B再了不动了。用手去摸GPU独立供电MOS管外(些卡用的是8802电源管理芯片,三相GPU供电)温度比好显卡要高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有没有搞错呀?我不是说主板跑26不亮,而是显卡跑26不亮!

我打错了 换个主芯片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打错了 换个主芯片试试看

手头没有这个芯片,买一个不划算!

网友C:
晶振电压对没有?换一个试试,还有后面的小电感有没有坏的?

网友(点评):
我还没有修到过晶振坏,修的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振电压对没有?换一个试试,还有后面的小电感有没有坏的?

晶振换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显卡最后一步要检测哪里那开始显示的?好像就差最后一步检测不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