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盘 usb口坏了。pcb也坏。数据能够拿出来吗?

楼主(2012-04-10):
一个u盘 usb口坏了。u口附近的pcb也坏。如果拿条一模一样的u盘。互换闪存,数据能够拿出来吗?

网友:
把主控和flash都换过去

网友A:
也可以用专用的FLASH恢复设备,直接读取FLASH芯片中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专用的FLASH恢复设备,直接读取FLASH芯片中数据。

专用的FLASH恢复设备应该很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如果主控跟flash 一起过去的话。是不是随便拿一个u盘就可以了。还是要拿一模一样的u盘。

和原来主控一样的pcb板,这样的话,主控的定义脚是一样的,主控看上去一样,但不一定是同一个批次的,所以要把原来的主控和flash一起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