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超薄本换硬盘不识别

楼主(2012-04-10):
一SONY超薄笔记本,硬盘是CF1.8寸小硬盘,和光驱通过一根排线连接到主板。原来的硬盘满盘坏道用蜗牛般的速度倒是可以启动到系统,换新硬盘后光驱和硬盘同时插上只有BIOS能识别到硬盘,进PE及其他磁盘工具软件都识别不到硬盘,将光驱拔掉后可以正常识别但是分区装系统后无法从该 硬盘引导,怀疑是主从盘设置的问题,但不知道怎么改。求朋友们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12-4-11 10:49):
原硬盘在BIOS里边显示的是HARD DISK DRVIE 而新硬盘则是OPTICAL DISK DRIVE。我感觉问题是出在这里,但是不知道怎么更改。笔记本型号是SONY VGN-TX36C

补充内容 (2012-4-11 11:57):
插原来的硬盘和光驱显示 hard disk drive: 60G    optical disk drive  :available
插新硬盘后显示hard disk drive: none   optical disk drive  :60G
单插新硬盘也是显示这个

网友:
用高版本的PE

网友A:
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过没?

试过了,现在不知道更新BIOS能不能行,怕刷黑了没改试,我这里没有编程器只能通过机子刷。

网友B:
OPTICAL DISK DRIVE这上明显就不是硬盘的标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OPTICAL DISK DRIVE这上明显就不是硬盘的标识,

但是不插光驱的话,这一项显示60G ,HARD DISK DRIVE照样显示  none  。进PE可以正常认到分区做系统,只是做完后无法引导起来

网友:
有没有尝试再更换个硬盘试试,最好是不一样硬盘

网友C:
硬盘跳下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跳下线

1.8寸CF接口东芝硬盘应该如何跳线?

网友:
期待楼主找到方法!

网友:
挂在其他的机器上

网友:
bios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
可以再换一个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