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海尔的笔记本,开机白屏

楼主(2012-04-10):
维修一台海尔的笔记本,开机白屏, 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白屏的时候等一会屏幕就会出现竖黑条! 请问下,是不是
屏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这样,屏一般是坏了

网友(点评):
唉呀妈呀,屏坏了

网友:
找个屏代换试试,检查检查屏线是否正常,还不行找个图纸量量显卡各输出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一般都是屏坏了啊,

网友:
这可不一定,笔记本的如果是独立显卡的话很多都是显卡有问题的

网友:
这现像修过,当时客户拿到售后说是屏坏,后到我这测,换屏一样,屏线测没问题,后是重做显卡BGA好的。

网友:
但也有见过是屏线不良的,见意先做下显卡BGA。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那为什么接外接是好的啊,偶是新手,不对别喷我!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屏的可能性大.还有竖线啊!

网友: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先加焊吧,反正都不显示的了。

网友:
屏坏的几率大,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很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看

网友:
屏和,显卡吧。。。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把显卡重做一下BGA,看看

网友:
先加焊下显卡

网友:
应该是花屏了吧。外接显示正常。大部分是屏的问题。

网友:
像是屏坏了吧!!

网友:
楼主你换屏试过没有啊

网友:
我觉得显卡多,加焊一般都会好。

网友:
先用风枪吹一下,别吹太恨,给显卡加加热就可以了,然后再测试如果还是花,应该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都说我是搞烧烤的,原来大家都爱烧烤呀!

网友:
个人认为,先换个屏试试,确定屏没问题后,跟客户说清楚要弄显卡,注意要讲清楚有风险,别搞到最后连外接都没显示了客户就跟你急,客户答应了才动显卡。

网友A:
nv的显卡门

网友:
我觉得这样的情况!还是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呵呵 这种情况基本认定是屏坏

网友:
先测屏和屏线试试,显卡可能性大
同意楼主:
3.0
张建华
同意楼主:

网友:
修好报一下,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这样花瓶的 一般都是屏问题的

网友:
建议先换个屏试试,一定要慎重。

网友:
先换屏试试啊,再检查屏线,不行就做显卡了。

网友:
这机器修得多了,显卡问题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再动主板

网友:
我觉得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换屏试试,不行再做显卡!先简单后复杂,不要一来就做桥。

网友:
不一定都是屏坏的,有时候显卡有问题也会这样的,最好是有好的屏测试下

网友:
屏的故障比较多

网友:
屏线问题。

网友:
还是换个屏吧,我看是屏的问题比较大。因为他还有竖线呢。

网友:
屏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外接正常吗

网友:
看画面藐视屏坏。。。。

网友:
外接一下看看,如果正常的话就是屏或屏线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好了,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
看排线 坏没有 在换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