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有开机的声音,无图像,进系统图像正常显示

楼主(2012-04-10):
Y450 显卡 N10P-GE1 北桥 GM45 开机时能听到开机音,然后一路进系统都是黑屏,进系统桌面后,图像显示,而且使用几小时都没问题,换过屏,测过屏线,刷过BIOS,做过显卡,故障依旧,现在无头绪了,希望各位给个思路

网友:
重装个系统看看,会不会是系统问题呢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不关系统的事啊,开机就黑屏了

网友:
显卡         显存              屏线            屏

网友:
加下  显存试下

网友:
你刷下官方最新bios试一下,直接dos下刷新就行,免拆机了。

网友:
另外,检查一下电源板的标注部分

网友:
再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你换个南桥吧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  换个南桥好了

网友A:
这跟南桥有关系吗?不解,,楼主之前问题和这个是一样的状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跟南桥有关系吗?不解,,楼主之前问题和这个是一样的状况吗,,,

我的情况是机器进水能听到 开机声音 黑屏  后来换南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