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g41r m/b 09152-1m 电源插头一个集成块烧毁了 看不清型号

楼主(2012-04-10):
dell mig41r m/b 09152-1m 电源插头一个集成块烧毁了 看不清型号 哪位师傅有点个板的话,能不能帮我看下是什么型号的哦

网友(点评):
找图纸啊。 找U20。我没这图纸

网友:
查一查图纸

网友:
看着像一个MOS管,难道是个门驱动管?

网友:
这么大一个洞啊,呵呵

网友:
是个MOS管吧

网友:
应该是MOS管吧

网友:
看脚电路像MOS管!

网友:
不太像MOS管,应该是电压转的二级电路,因为他标的是U28不是Q28

网友:
笔记本什么型号的?

网友:
笔记本是什么型号的 帮你查下

网友A:
不是笔记本的,是台式机的主板哦,这个志子是靠在ATX电源插座旁边的,我找不到图纸,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笔记本的,是台式机的主板哦,这个志子是靠在ATX电源插座旁边的,我找不到图纸,谢谢你了

楼主 你就用rt9199代换

网友:
脚位是相同的   小弟知识浅  不懂节图啊

网友:
刚好我手上有两个rt9199

网友:
是RT9045 今天修了一块

网友(2012-05-11):
我知道  是 RT9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