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223白屏

楼主(2012-04-10):
屏无电压 保险没问题 测屏供电管有电压 测屏线不通 仔细观察下 有些烧焦 脱离 换线好了
随手拷了程序

网友:
白屏一般是没有供电,还有就是没有信号,没有信号有可能屏线问题,也可能驱动板问题。

网友:
屏供电一板都是几伏呢?我这一个屏 供电到保险正常,到那个三角的芯片电压分别是多少才算正常呢?

网友:
程序很有用 收藏了

网友:
唯冠代工的吧!那种屏线坏的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