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 大家进来帮忙看下这个三极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2-04-10):
三极管被人拆了。。。这地方的三极管是什么型号。。那个朋友有6515B的本 本帮忙看下谢谢

或者用A7H可以代替不。。

1:找图纸。2:TAOBAO。去找一个卖主板的商家。看有些图是很清晰的。如果别人愿意给你说你掉件的位置的型号,更好。

网友:
那个部位啊 看不到!

网友:
你标一下,哪个地方,我们也好给你看看

网友:
看不到三极管的位置。

网友:
LZ那个部位?你看得清吗?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本来照片就不清楚,还不标一下,楼主你这种做法很让人忧虑

网友:
确实看不清,太小了,一般都是N管吧……

网友:
图不清楚,也没标注,如何看

网友:
看不到那个地方就你叫我怎么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