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ZT主板报警不显。。。??请教

楼主(2012-04-10):
联想945GZT主板加电之后喇叭长鸣不复位。加上CPU之后诊断卡显示d0喇叭还是长鸣不复位。加不加内存都这样。检测各路电压都正常,。更换过IO芯片故障依旧。请问有谁遇见过吗,这是哪的问题啊?南桥的问题?》更换过南桥,更换完之后喇叭不响了,也复位了,但是诊断卡还是现实d0,加不加内存一样,,,,,,,请教啊,谢谢,

网友:
别太相信诊断卡,有的时候休半天不跑,一接显示器亮了,晕死

网友:
我修好了,南桥的问题,可能是上一个南桥没有换好,我换了个南桥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南桥虚汗问题,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
哥们你运气来了,我前天才修好一块,和你的型号一模一样的L-I945GC的联想945GZT
主板,跑码D0,直接刷了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