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GN-NW18H 机器通病

楼主(2012-04-10):
板号:FOXCONN   M850
修到多台M850机器 不定时死机 掉电蓝屏  移动机器黑屏 等  多数是机器的南桥芯片左上角断点了 偶尔也有其它故障

网友:
楼主,是断点,还是南桥虚焊哦

网友:
断点,神马意思,是虚汗了,还是焊盘掉了?没修道过,以后鉴定下是否通病。。

网友A:
应该是虚焊吧。。

网友B:
断点是通病〈〉?

网友:
是焊盘掉了 有的时候没掉下来 用镊子刮一下就掉了  修到过10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点是通病〈〉?

YE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虚焊吧。。

不是虚汗 就是断点

网友:
你说的是焊盘掉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虚汗 就是断点

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以后多注意下

网友:
我遇到过 南桥换了几个裸板能正常使用装好了就不行

网友D:
楼主没说明白,最好弄得那根线上传下,让大家看看是哪坏了

网友:
学习了  最好是发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说明白,最好弄得那根线上传下,让大家看看是哪坏了

下次吧  这次 客户把机器取走了

网友:
上次碰到一台啊,哎呀 此贴早些出来,那台就修好了纳。郁闷

网友:
那意思是要重新做点 还是直接拉线?

网友:
是补点维修吗?断了几根,线好补吗?

网友:
是这样吗?明天回去试试看,顺便问题下lz 是怎么解决的,直接用线飞 涂绿油 还是 替换信号,
能告诉我们这分别都是什么信号吗?

网友E:
楼主,你说的这个问题被我遇到了,我照你的方法做了,但我取下桥后没发现下面有掉点,然后又把桥重新做回去了,刚开始是好的,可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就又不行了,还是动一下就黑屏,求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说的这个问题被我遇到了,我照你的方法做了,但我取下桥后没发现下面有掉点,然后又把桥重新做回去 ...

估计你连的 不够牛X

网友:
2台这个机器在手上  取下南桥换了全新的还是一样 都快崩溃了  这个机器怎么修啊

网友:
南桥重新换了 ,下面没掉点还是一样的哦

网友:
断点的是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