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17寸液晶显示器突然白屏 求助!

楼主(2012-04-10):
客户说昨天晚上看电影时突然白屏。早上拿来求救。拆机测量。因为是白屏说明不是驱动板有问题就是液晶屏电路有问题。测得屏的保险有5V,AEK613 有5V进。 出0.68V?0.68是经过电阻到CHIMEI(奇美)CM2709芯片供电。问题来了: 这0.68V是否正常。个人觉得应该是3.3V,还有它是给CM2709供电的CM2709坏是否会拉低这个电压?
PS:AED613 和CM2709好像都买不到。是否就是屏坏了?

网友:
知道的兄弟帮一下忙

网友:
  这个你先上全套测屏  把故障确定了  看是屏还是板子

网友A:
这个屏坏了还能修吗。貌似是屏坏了,0.68V觉得不正常,想换可是买不到配件

网友:
可以先换屏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坏了还能修吗。貌似是屏坏了,0.68V觉得不正常,想换可是买不到配件

   屏供电时5v    你拿5v  烧烧看    应该是哪里短路了?   我上次遇到过这问题
      先查查驱动板上的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供电时5v    你拿5v  烧烧看    应该是哪里短路了?   我上次遇到过这问题
      先查查驱动板上的 ...

屏供电5V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屏电路中的AEK613. 它是5V进 0.68V出。AEK613正常应该是几V?AEK613也不发烫

网友:
学习中
期待解决办法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先换个屏吧

网友:
先简单的处理,换屏或者换板测试,确定是哪个问题再说

网友:
检查驱动板,不像屏坏。

网友:
这个兄弟不用着急,我修过一个方正FG780-TG白屏,里面也是这个AEK631,刚开始时我不知它稳压输出是多少伏的,先在屏碎的电路板上拆了一个输出3.3V的点亮了屏,图像也正常,但一会我一摸主芯片感到越来越烫手,觉得不可靠。再看电路接法是和1117一模一样的,于是再找了个头一样大小的1117-2.5代换它,微温,图像也正常,修复后客户一直没返修。并且那时我拍了照片,上面这个就是拆下的AEK631,下面这个是已换上去的1117,请看图

网友:
CM2709坏的确实很多,不过还是仔细考虑

这个芯片确实坏得多,但换时也要确定一下。。先简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