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盛G41CL+CPU看电影和视频重启

楼主(2012-04-10):
      今天客服拿来一快微盛G41CL板载cpu的看电影和视频重启,换个内存和电源还有硬盘,还从装个系统,杀过毒,还做个南桥,还是涛声依旧,高手出来至个招。

网友:
咋没换U啊

网友A:
换个cpu试试,看视频--做做北桥,

网友B:
重启的时候声卡烫不烫

网友C:
楼主你可以加个独显的显卡试试。再查查内存的0。9V供电有没变动。

网友:
这个是板载cpu,所以不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可以加个独显的显卡试试。再查查内存的0。9V供电有没变动。

那我试一下,看看

网友:
都是高手,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 应该换个U试下啊

这个是板载的至强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试试,看视频--做做北桥,

没有做北桥,我加焊南桥的时候,南桥的挂了,然后拔下来从新植株的,北桥不好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可以加个独显的显卡试试。再查查内存的0。9V供电有没变动。

加了个显卡还是一样 。一开视频就重启,纠结了。想刷个bios,这个BIOS,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启的时候声卡烫不烫

重启的时候声卡不烫

网友:
排除CPU问题以外可以尝试加焊北桥~!

网友(2014-07-25):
桥的散热片换个风扇试一试

网友:
声卡 网卡 发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