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HP4416S EC附近清晰图片,进水腐蚀了几个电阻

楼主(2012-04-10):
客户:
机型:4416S
配置:AMM320DB  ATI独显  KBC1098  DDR2内存
故障:插电池或者电源,电源灯就亮蓝色,按键没反应。
检修:拆板。
      发现EC(KB1098)附近有大量类似果冻的东西,清理困难,已经发硬。
      待机0.012,开机键有2.2V电压。
      VREG3 5正常, 没有3VA 5VA  公共电没有电压。
      BIOS型号SST25VF016B
      重刷BIOS,无果。
      插电,DC口指示灯蓝橙闪不停。
      换原装电源,无果。
      换EC,无果。
      EC的75脚ADP_EN没有电压,导致公共点VBATR没有电压

网友:
要图也先清理这板了。。。。。都这样了。。。。。。

网友:
图是刚拆开的样子,已经清理好了,不过有几个位置的电阻霉烂了。
下图是清理好的:

网友:
直接短接试试

网友A:
你用放大镜看看,有断线的吧

网友:
正好有块好板子。全新的,没出呢。先给你几个图。要是最后修不好。找我来要板哦。 o(∩_∩)o 哈哈。。。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上的,顺便问一下,您的板子什么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上的,顺便问一下,您的板子什么价格?

价格好说。加我Q352858564

网友:
估计要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放大镜看看,有断线的吧

我修这样的板子是一定要换件处理完腐蚀后,再用放大镜看看的,肯定有断线的

网友:
不行 就换版

网友:
修好了?  不粗错

网友:
楼主机子搞好了吗。

网友:
只要没有掉件,没图也能测出腐蚀电阻的阻值

网友:
昨天太忙了,没来得及修,今天看了一下,6#楼朋友给的图片,跟我手里的板子型号不一样。
楼上朋友给的图片是KBC1091,我这个是KBC1098。
楼上的应该是上INTEL的CPU,而我这个是AMD的CPU。
仔细观察EC周围零件,布局也不一样。

今天特意问了一下卖板的,他们说即使AMD的也有两种,而且不通用。一种是上QL的U,另一种是上AMM的U,我这个板子是属于AMM320DB的。

网友:
更换了EC后,仔细观察了周围几个腐蚀的电阻,对照图纸,一一还原。
可是故障依旧。接电开机灯就亮起,电流在0.02-0.012之间跳动,开机没反应。

心想会不会是BIOS刷错了?
于是重新下载跟此板吻合的BIOS,重新刷进去,通电奇迹出现了,指示灯不再亮。再按开机键,灯亮了!
电流刷刷上去了,心里一阵激动。赶紧接屏测试,OK。
看来是BIOS内容损坏了。

可等把机子装的差不多了,再插电池,居然又是开机灯自动亮! 故障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于是拆下,故障依旧。
反复试了N次发现一个规律:电源要快速插拔几次,就可以使板子正常待机,可以正常点亮。
但只要断电时间一长,故障再次恢复。

NND!真折磨人!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板子,ADP_EN  没有,也是BIOS 后面部分严重进水,烂掉的电阻已经还原。不知道仁兄能不能把这款板子的BIOS发出来,我先刷个看看,我想有可能是BIOS资料坏了,导致EC没有发ADP_EN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