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Q40不亮机,大写键旁的灯闪

楼主(2012-04-10):
如题,今天接了一个CQ40笔记本,检测发现是AMD芯片组的,大写键旁的灯老是闪,不懂什么原因,不敢下手!

网友:
楼主是什么问题呢?这个机子的bios容易出问题哦!

网友:
是不是进
水了

网友:
电流到多少

网友:
加焊北桥吧

网友:
这款 机器修过几台了只要各方位电压正常 就直接做北桥吧,

网友:
建议先换个U吧!不行就换北桥

网友:
这个机器不管是独显还是集成的一般要不CPU坏或者是北桥出的问题
内存没有过吧

网友:
看看能过内存不,AMD的话多半是CPU底座和北桥虚焊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因特尔主办的话多半是内存  和北桥

网友:
我修了一台也是灯闪四下刷bios好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啊

网友:
AMD先换U   不行就加北桥

网友:
这款机器BIOS坏的挺多的

网友:
今天早上接一台,一样大写灯闪,可能也是BIOS。

网友(2012-05-12):
这个机子的北桥爱虚,加焊北桥

网友:
主板U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