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IXUS130报错E32

楼主(2012-04-10):
机器摔了下,就报这个错误,都说是防抖的问题,本人菜鸟,请问防抖在那里,什么样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在镜头里面。与光圈快门在一起。如果不会修,可以选择更换镜头。

网友:
楼上正解 更换镜头

网友:
朱DD正解!镜头问题!

网友:
更换镜头了,

网友:
请问就是两个小磁石那个东西吗,如果修是怎么修呢,,

网友:
你要是从来没修过,就不要拆了!

网友:
没弄过不建议自己弄,别扩大故障了

网友(2012-05-12):
擦镜头里面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