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助 —— X60奇怪的显示问题 ]

楼主(2012-04-10):
先发图,大家帮忙看看见过这种现象吗?

菜单显示有很多雪花点。空白地方没有,就打开菜单的时候会有这种现象。

换过内存。加焊过北桥。重新装个系统
故障现象还是一样,

补充内容 (2012-4-11 11:24):
忘了说 外接显示器也一样,所以排除屏的问题

查一下内存通道,北桥与内存槽之间的排阻等
没有独立显卡么? 加焊一下

网友:
换个屏试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没修好。。。

网友A:
外接显示器有吗?

网友:
我怎么看见空白地方也有些点点呢

网友:
估计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我一开始还以为电脑屏上有脏点呢。原来是显示问题。

网友:
显示屏老化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毛病

网友:
驱动卸载重装,遇过一次

网友:
有点像是屏里面匀光板上有脏东西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器有吗?

  外接也一样

网友B:
换驱动版本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驱动版本看看呢,,,

   机器现在不亮了。呵呵  焊了4次北桥。
  要压压才能亮。主板有点变型了

网友:
遇到过,但是没有修好过。呵呵

网友:
没遇到过  北桥的毛病 吧,
不知道这板最后什么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