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SW2003SERVICES驱动篮屏!

楼主(2012-04-10):
用的安装版的,我用XP驱动包一驱,结果兰屏,悲剧啊,怎么都无法还原,只好重装了,求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现象呢,!

网友:
肯定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蓝屏有没截图?
看看蓝屏代码,按图索骥即可。
装驱动的时候一个一个来

网友(点评):
俺当时没想起要分析代码的,谢谢你

网友:
再换个2003SERVICES呢

网友A:
xp驱动和2003驱动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xp驱动和2003驱动是一样的.

嗯,有的可以用的!

网友:
集成驱动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显卡或者声卡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