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G 读写速度极慢!

楼主(2012-04-10):
WD500G 绿盘,用MHDD扫,发现第一,二格为红色,之后的正常,两个红块擦不掉。

网友:
试试把前面的屏蔽掉

网友:
500G应该还有保修吧?还是建议拿去保修,如果急用,就把前面一小部分屏蔽掉。。。

网友:
把前面的隐藏了就行

网友:
这种问题有可能是WD内部模块有问题。你们这样检出来的只能看是不是有坏道,模块是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