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04-10):
前两天收了几块裸屏,其中有两个三星17寸的正屏,用点屏工具测屏正常,就准备发外壳装起来,今天外壳到货了,准备装起来,装起来之前想再用驱动板试试,用的是2025的驱动板,可驱动板之前点过一个22的屏,屏电压是12V,所以把驱动板也用跳线跳到了12V,点17的屏的时候忘了把跳线跳回来了,两个屏都白屏了,一个屏保险烧了,换上后还是不行,检查保险旁边的两个贴片电容短路,然后就把电容拆下来测,拆下了不短路,说明是板短路,请问高手应该检查哪方面?

网友:
另一个显示器保险没烧  保险旁边那个电容进是5V 出的0V,这样正常吗?还有就是那个三个角的芯片电压分别是 5V  3。3V  0V,该怎样检修?本人是新手,所以希望大家多教教小弟

网友:
这个12伏的供电的端子是从哪一条的线烧进去的,仔细看看。顺线查一下。一般是屏的升压部分烧毁了

网友:
两个帖子都比较乱,第一个帖子,把5V供电的屏用12V供电,肯定烧屏了,估计你搞不定。
第二个,电容有输入、输出电压端吗?

那些起码的常识,应该先百度一下吧?

网友:
小弟太笨,虚心求教,希望高手帮忙

网友:
你接个五伏电压连到短路的地方 摸摸哪个芯片很烫  就是那个烫的坏了

网友:
我现在把一个八脚的芯片拆了下来  不短路了,测量这个芯片有一个脚通,芯片是BARAA B5S6G  请问大哥们,这个芯片可以用哪个代换?

网友:
已修复一个  BARAA B5S6G 芯片短路,找了一个代换上好了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大家好人做到底,指导我修一下另一个屏吧  那个屏保险没烧,但就是白屏,应该先检查哪部分的问题?

网友:
杂没人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