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蓝屏

楼主(2012-04-10):
联想Y450看视频蓝屏,运行稍微大一点东西也蓝。硬盘换过,显卡也做了,故障依旧。

网友:
内存换了没了。

网友:
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
蓝屏代码是多少

网友:
加焊下南桥吧

网友:
直接换个南桥把

网友:
换了一块显卡好了

网友A:
求LZ答案 我有个宏基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LZ答案 我有个宏基也是这样

换了一块新显卡

网友B:
换显卡就好了吗?

网友:
一:南桥自身性能不良二:系统内的驱动没装对。 遇到几次联想出的家用机 都是系统驱动出的奇怪问题~~  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显卡就好了吗?

是的,看电影,跑3D都正常了

网友:
显卡供电不稳也会这样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比较大   上次我修一个是不开机,南桥坏了,换了个拆机的 就出现蓝屏 进不去系统,重新买个新的换上就OK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南桥虚焊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