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ATX电源的开关变压器绕组是怎么绕的?

楼主(2012-04-10):
+12V的绕组是在+5V的绕组上多绕的匝数呢还是单独一个绕组啊?有拆过的同志进来吼一嗓子啊

我看到一个变压器是+5V的绕组共四组引出线,每组引出线都是两根漆包线!在印刷电路板上被合并成两组输出,另外有两组+12V的输出,每组也是两跟漆包线!,这样的话应该有12根漆包线,而接地线我看了看,无论如何也不像是有12根漆包线的样子,好象只有8根(被焊锡团成一团,不太好数)

另外一个问题:测量了一下,发现两组+12V和+5V的绕组相位还 是同名端是不一样的,我想把两组+12V的输出合并成一路输出,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
        我也不是很不明白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是什么原理,前辈出来上上课呢。

网友:
偶顶下 同样想听高手讲解下

网友:
为什么要绕呢??绕的变压器没浇注绝缘漆很容易烧坏的。浇注绝缘漆还要烤箱风干才能用的。旧电源上拆一个吧??

网友:
许多显卡要另外供电的还想着要12V分开多一组出来呢,楼主干嘛还要想去合并12V呀

网友:
我主要是用来改装这个电源的,不想拆变压器,就想从外部电路着手做一下改动,所以想了解一下一般ATX电源的变压器是怎样饶的,好有的放矢....有知道的吗?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的回复

网友:
自己找个废电源,把开关变压器拆解不就全明白了么。

网友:
12V是两组。5V是一组

网友:
拆过几只,12伏都是在5伏上加绕的,有的5伏是采用铜箔绕的。

网友:
              求前辈来上上课呀,对变压器真的不是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