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主板不加电,取电池后正常

楼主(2012-04-10):
2007年的联想机,865GV的主板。
插上电源线CPU风扇会转一下,安开关后不开机,cpu风扇不转。电源正常。
测得开关排针有5v,3.3v,主板电源20针接口无短路现象。强制绿线接地,CPU风扇转动,上主板诊断卡不跑码,加电的时候主板上的嗡铃器会响一下(不是滴,很轻微的啪一声,是不是坏了?)
高潮来了,我将CPU供电的4针线拔掉后,加电,嗡铃器一直轻微啪啪啪的响,主板诊断卡数字闪烁,应该是一下供电闪烁引起的,风扇在转动。
断电后将主板电池取下,绿线也不强制接地,回复正常后,启动居然能开机了。上回电池一切正常。
cmos芯片是否会引起主板不上电?还是其他芯片的问题?
到现在主板不上电池,电池位的正极开机只有1.5v,待机1.0v,正常不呢?

网友:
不跑数都不正常

网友:
这块主板绿线强制接地都不开机的,就CPU风扇转,诊断卡也不跑码。因为现在能正常开机了,我又将绿线短接过

网友:
首先,台式机没有听说过有什么CMOS芯片,你说的是BIOS吧!还有,你那是不是AMD的板,如果是那就对了,MSI代工的联想主板AMD的有好多不通电,不开机,放电都可以好!电池电压一都是3.3V的,最少也要2.8V才是OK的

补充内容 (2012-4-12 09:14):
不好意思哈,搞反了

楼上的说反了吧???
那个芯片还真叫CMOS芯片,程序才叫BIOS。你要上网查查学习下了。

网友:
CMOS 会影响主板不上电的

网友:
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不是因为你去掉电池后才能开机的,也就是说不触发不关电池的事。而是因为你把电池取掉后,相当于给南桥内部的CMOS存储器放电清零后才能触发的。

正解!

网友A:
不好意思哈,可能是我学艺不精,修了都好5年板子了,还不知道有那个,不过电视机上,VCD上好像有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哈,可能是我学艺不精,修了都好5年板子了,还不知道有那个,不过电视机上,VCD上好像有那个

叫法不同,COMS、BIOS,都是指同一个东西。

严重错误,软件硬件本来就不一样!

网友:
应该就是coms的问题了。
开机主板电池位正极只有1.5v。
罪过啊,我已经还给人家了,能开机就行

网友:
coms不可能有问题吧。这板子应该是不上电。不上电怎么可能会是BOIS问题!
要是桥虚焊卸电池碰到了。到有可能!!

网友:
放电把南桥存储器清空, 我修板之前不管什么问题,都是先放电,。量电池电压。

网友:
这个还真要记住,以后说不定会遇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