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V460不启动

楼主(2012-04-10):
LENOVO V460不启动,开关两端有3.3V,开关也没问题。板子上3.3V和5V都没有,无从入手,请高手指教!!!

网友:
换个IO试下

网友:
3v,5v待机都没有,是不会通电的,你先把待机电压整出来了再说吧,一般机待机电流为0.01-0.03A

网友:
论坛上有人说是EC BIOS坏,我也刷过了,可还是老故障。真是无语了,难道就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不触发吧

网友:
无待机如何触发?

网友:
没有待机是不能触发的。

网友:
先把待机 3 5V修出来吧

网友:
待机电路 修起来相对简单 好好看电路图 慢慢查

网友:
查查PWRBTN有无送到南桥,南桥晶振起振了吗?LID正常不

网友:
看了帖子说,BIOS与EC 的程序一起刷就可以了

网友(2012-05-28):
楼主修好了吗??我现在有一台跟你的一样故障!!回一下好吗?

网友:
看看3V 5V

网友:
哥是看都新机子没有方向是.还是什么.

网友:
修待机电压!     待机
都没有,怎么处罚

网友:
有些机器主板待机是没有 3.3 5V的~

网友:
这种找图纸量测信号跳变了没有

网友:
是EC 下的BIOS  坏 了  刷了就能好

网友:
只能按时序慢慢仔细查,这样不好判断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