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不触发.请大家来指导下.谢谢!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楼主(2012-04-10):
梅捷SOYO N61 此板不触发 集成显卡 ,网卡 )

电源好的.CMOS 电压  3.2V    开关排针电压3.3V左右  .32.768晶振已经起振,  电池有电的
IO是83627DHG     68PIN电压为3.3   67PIN接短排针后有跳变0-3.3V       73PIN接短排针后输出3.3V高电平      但72脚接短排针前
有5V.接短排针后不能降到0V 低电平    还有2.2V ......(撬起72PIN.电压能降到0V )72PIN直接连向绿线. ...强制触发跑码正常.没思路了.请大家帮帮忙!先谢过了!!

查到了.紫线和绿线之间的472电阻只有46欧了.所以即便IO接低了电压但SB5V还可以过来2.2-2.5的电压....头一次碰到电阻坏阻值变小的....呵呵 ,,拆了或者换一个472就都可以了

真细心啊

网友:
换个IO吧 也许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可以先加焊一下IO

网友:
好的.谢谢.马上试试

网友:
先就是说南桥发出的SLP-S3#,I/O是接到了的,只是I/O没有把PS-ON#拉低,换个I/O看看

网友:
单桥的先测桥是否好坏,强制开机试试看看有地方烫吗,,换IO,做桥

网友:
换IO后重新加热桥.....一样问题.强行触发OK的.....郁了.呵呵

网友:
换IO后   72PIN还是不能从5V 拉到0....还有2.2V ...

网友:
跑一下绿线到I/O之间的线路.

网友:
有熟悉这个板的吗?请来指点下啊,,,

网友:
修过啊!直接换io的了

网友A:
IO也换了 72还是直连的 很诡异啊  在好好跑跑线吧
实在不行就把72挑起来 直接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也换了 72还是直连的 很诡异啊  在好好跑跑线吧
实在不行就把72挑起来 直接飞线

割断72-绿线的线吗?..直接飞过去?

网友:
跑线吧,看看绿线跟紫线的那个电阻

网友:
查到了.紫线和绿线之间的472电阻只有46欧了.所以即便IO接低了电压但SB5V还可以过来2.2-2.5的电压....头一次碰到电阻坏阻值变小的....呵呵 ,,拆了或者换一个472就都可以了.

网友:
怎么这么多人说换IO,楼主不是说了,把72脚挑开后,量IO能拉低为0V,说明不关IO的事了,应该是72脚还连到了其它的元件,楼主可以跑下电路

网友:
先测量CMOS电路和南桥工作方面是否正常。。。。

网友:
嗯。原来是这样,绿线和紫线之间还有472的电阻啊。。。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
还真没碰见过电阻坏了变小的

网友:
翘起能拉低,说明IO是好的,问题在其他方面。嗯,我又学到一点。

网友:
太厉害了,佩服啊。我啥时候才能查的这么彻底啊?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